485一主多从式通信问题

楼主(2011-11-02):
做485一主多从通信,用proteus 进行一主一从通信,先是主机给从机发地址,从机接收然后跟自己的地址比较,一致的话把自己的地址再发给主机。我遇到的问题是,从机可以收到主机发来的地址,而主机却收不到从机发来的地址(主机SM2设置为0,理论上不管是地址还是数据都能接收的);望高手赐教!!!

网友A:
还是书看得少,仔细看看, 地址: 9位, 数据8位, 好好理解下

网友B:
仔细去看看51的多机通讯机制,楼主的理解有误,不过485网络上更适合跑的是协议,而非简单的利用什么串口的多机通讯机制,理解并掌握一主多从式的协议编制才是更重要的,Modbus就是其中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