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条件下,能否用温度监测代替驻波比测量

楼主(2011-11-02):
(无正文)

网友A:
“能否用温度监测代替驻波比测量”,不能。温度和驻波比没必然联系。

你的问题是源端无匹配,反射功率直接灌入功放致使功放过流发热。采用电流或温度保护检测都可以。

楼主:
谢谢!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表达有误,我所说的驻波比测量本意不是指测量驻波比的具体值(测温度肯定测不出具体的驻波比值),而是在反射系数过大时关掉功放(起保护作用)。

网友B:
当然不可以!
但你提到的问题是一个做大功率通讯设备中常见的问题,解决方法是,采用一个**开关,如果天线卡口安装进去,则开启功率放大,否则关闭功率放大。比如MOTOROLA的GP3688对讲机及GM3688机车台的接口部分,就是这么做的。
采用测温度的方法恐怕有点来不及,等你测到温升时恐怕已经坏了。
另外,关于你提到的纯电阻负载的问题,这也是大功率通讯设备调试中的常见设备,这种东东一般都会带散热片,用以替代正常的射频天线,它可以把射频产品产生的无线功率转化成热,而在空中只散出一部分,以便在室内调试。否则,安上天线方圆几十公里都不得安生,不装天线会烧坏设备。:lol

网友C:
成功了吗

网友B:
咦!咋成了**开关,这也是关键词,无语中!

网友D:
不能这样替代,来不及的,温度检测电路还未动作管子就已经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