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枪和51单片机通讯程序如何写?

楼主(2011-11-02):
最近在做一个扫描枪的CASE,大致思路是采用外部中断的方式,但对于它和单片机的通讯具体程序不知道如何写,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同志们可以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这要根据扫描枪支持的格式来决定,先去找枪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TO : “tyw”
非常感谢您的资料,还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在对扫码抢解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比如我用示波器抓条码“A”的波形的时候,得到的编码是:12 1C F0 1C F0 12 5A F0 5A ,对于这样的一串字节 我改怎么样解码,是不是需要提取有效码才行?谢谢了~

网友A:
根据枪所用通讯协议,找出对应数据格式就能了解每个代码的含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yw”,您好!

我现在采用的是外部中断的方式来读扫码抢的DATA信号,扫码抢的CLK来触发外部中断,由于一个字符的代码较多,且有规律,我想通过串口把扫描码发出来,我选择了两种方式实现,一是直接定义一个变量,没接受一个字节,就传一个数据;二是定义一个数组来存储扫描码,当一串数据接受完毕之后再整体通过串口发出来。但是当我用变量的时候,通过串口发出来的数据并不全(一个字母应该对应9个字节,以字母A为例,应该得到的编码是12 1C F0 1C F0 12 5A F0 5A, 但实际发出来的数据是上述九个数据之中的三个);当我用数组发出来的时候,则是一串0,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对于读扫码抢的数据,有没有什么号的方法啊,可否指点一下,PS:扫码抢的数据格式,我现在已经比较清楚了!谢谢!

网友A:
哈哈,帮不了什么了,一般情况下把问题分割起来处理
1.先看中断口的波形,高低电平是否到位了
2.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读中断口信号,看下输入信号是否到位
3.剩下就是软件问题了:
   外中断响应时,其他中断处理了吗?最好是关掉!若是还要用到定时中断,处理合适吗?
  9个数据只收到3个,若是中断口信号到位了,那就是来不及处理了.

哈哈,空对空导弹,只能泛泛而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O "tyw"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呵呵~
刚开始写软件,相信勤能补拙,问题会得到完满的解决~~:)

网友A:
淘宝上去整个100多银子的逻辑分析仪吧,肯定会事半功倍的.

http://www.goodslove.com/view.php?num_iid=6990568848

Saleae, USBee 逻辑分析仪/USB Blaster 三合一高性价比工具

  • 淘 宝 价:128.00
  • 宝贝运费:平邮:10.00元快递:10.00元EMS:25.00元
  • 掌柜名称:htqxinni999
  • 卖家信用:
  • 所在地区:湖南-长沙
  • 上架时间:2011-10-31 08:04:41
  • 下架时间:2011-11-07 08:04:41
  • 商品数量:862

宝贝详情

三合一多功能调试工具 (国内首创)
-- Saleae 逻辑分析仪
-- USBee  逻辑分析仪

-- USB Blaster

主要功能使用说明:

SPI信号分析: <以下是目标板上面的一段程序>

void LCD5110_Init(void)
{
    // 复位LCD5110 RST 引脚拉高
    LCD5110_RST_HIGH();
    LCD5110_SEND_CMD();
    lcd_cs_0();          //在此处触发LA开始采样.
    SPI2_SendByte(0x21); // 使用扩展命令设置LCD 模式
    SPI2_SendByte(0xC8); // 设置偏置电压
    SPI2_SendByte(0x06); // 温度校正
    SPI2_SendByte(0x13); // 1:48
    SPI2_SendByte(0x20); // 使用基本命令
    SPI2_SendByte(0x0C); // 设定显示模式,正常显示
    lcd_cs_1();
}

USART 信号分析: <以下是目标板上面的一段程序>

printf("\r\n ChargerV1 \r\n"); // 串口输出一行字符串

红外遥控器信号分析

从图中可以看这是一段NEC协议的红外遥控信号.

主要附件使用说明:

1.10PIN杜帮接头:
2.探针夹子:(直接夹在芯片脚上,使用方便,不破坏原电路)
3.探针环.(焊在电路板上面,造型精美,连接可靠)
--------------------------

1.10PIN杜帮接头:

2.探针夹子:(直接夹在芯片脚上,使用方便,不破坏原电路)

逻辑分析仪性能及参数:

·8 通道逻辑分析
·宽范围输入电平,支持 1.8V - 5V 电平
·高采样速率,每通道都支持 24Mbps 高速采样
·存储深度 ∝ , 受限于实际物理内存, 一般为 10M - 50M
·通讯接口必须为 USB 2.0 hi-speed.

功能选择方法:

本工具具备3种功能(通过跳线选择):

1. Saleae LA 逻辑分析仪:

跳线选择如下:

2.USBee LA 逻辑分析仪:

跳线设置如下:

3. altera USB Blaster -- CPLD/FPGA下载/仿真工具:

跳线设置如下:

发货附件清单:

·多功能逻辑分析仪主机一台.
·USB 线一条(使用于USB2.0 hi-speed).
·10PIN 杜帮接头(逻辑分析仪用).
·USB Blaster 10PIN下载线一条.
·光盘一张 (内含使用说明及教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TO:"tyw"

问题已解决,哈哈~
公司有示波器,暂时不需要买逻辑分析仪了~
结贴,给分!:lol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