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1-11-02):
做一个触摸开关,单键的,请高手帮忙分析下上面的电源部分还有问题啊, 我量了VCC没有电压,不知道是哪边出了问题。 谢谢!

原理图如附件

网友A:
单火线取电,你量电压的时候是要接负载的,构成回路,VCC才有电压的

楼主:
加了负载, 但VCC电压不对,就0.6V左右(用万用表量的),正常应该在5.1V吧

楼主:
继续求解

网友B(2013-07-29):
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