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

楼主(2011-11-02):
file:///D:/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794122704/Image/%7BH5C8HWPU~7E(3Q_U(LG2$0.jpg哪们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我想让输出为12VPWM怎么改?

楼主:
怎么贴图?

网友A:
高级回复,添加附件,插入,ok

楼主:
为什么输出是5V而不是12PWM?如果把Q10挽成NMOS是否就可以输出12VPWM?

网友A:
Q10能关断吗,帅锅
换成NPN

网友B:
只能是5V,Q10,Q7两个射极跟随

网友C:
前面的 8550 修改 为   8050

就可以得到你要的 12V

楼主:
谢谢,我改成8050在试试

网友D:
前面的P管改成N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