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禁止stm32的jtag引脚?

楼主(2011-11-02):
我用
//改变指定管脚的映射  GPIO_Remap_SWJ_Disable SWJ 完全失能(JTAG+SW-DP)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改变指定管脚的映射  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JTAG-DP 失能 + SW-DP使能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ENABLE);

//RCC->APB2ENR |= 0x00000001; //开启afio时钟
  //AFIO->MAPR&=0XF8FFFFFF; //清除 MAPR 的[26:24]
  //AFIO->MAPR = (0x00FFFFFF & AFIO->MAPR)|0x04000000;  //关闭 JTAG
两种方法,可是jtag调试还是可以的,用什么方法可以禁止jtag

网友A:
这是软件关闭 JTAG 引脚功能的办法
应该说: 系统复位后 AFIO->MAPR 会复位, 所以 JTAG 还是能用的.
当执行完这些关闭 JTAG 的代码后, JTAG 就不能用了.

网友B:
阉了它;P

网友C:
对,阉了它:lol

网友D:
用语言把它关了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