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低)通的等效电阻的求法

楼主(2011-11-02):
对于(a),(b)两图已知β=100 , rbe=1.5k欧

a图的下限频率为 fL=1/[2pi(Rs+rbe)C1]
不明白为什么这里的高通等效电阻是Rs+rbe

b图的下限频率为 fL=1/[2pi(RC+RL)C]
同样 不明白为什么这里的高通等效电阻是RC+RL

网友A:
帮楼主截了个图~

网友B:
re LZ:

这里的“高通等效电阻”意指交流通路下的电阻。第一式 fL=1/[2pi(Rs+rbe)C1] 中忽略了Rb(200K)所以才会如此(严格应该是fL=1/[2pi(Rs + rbe || Rb)C1])。第二式是由于输出阻抗(不含C和RL)为Rc,类似前式就是 fL=1/[2pi(Rc + RL) C] (其中Rc相当于Rs)。

楼主:
超抽象的呀 什么叫向外看...
我画了个图
那么从电容两端向外看的意思是不是如"箭头与虚线框"所示?
由于不理解什么叫"向外看" 于是我对(a)(b)图各画了两种看法 不知是哪种才是对的啊 题目中的(a)图对应下图里的1图和2图 , (b)图对应3图和4图

网友B:
to 4L:

所谓“向某个方向看”就是把线路中的某个通路(一般是两根线)断开,形成一个“剖面”,然后向着某个剖面方向看进去(其实就是看一个端口)。这样,可以“看到”端口的电压、电流、阻抗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交流通路下(a)(b)两图里的电容都短路 ,
那么(a)图里的Rs和rbe等效于串联
(b)图里的RC和RL等效于并联
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从(b)图电路的fL式子看来 , 像是RC和RL串联?( fL=1/[2pi(Rc + RL) C]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么说 那就是这两个图对了吧

1图左边虚线框里还有信号源啊 这怎么办?
信号源的内阻已经用Rs电阻在图里表示出来了 那么信号源就当成短路吗?

2图左边虚线框里还有受控电流源  这又怎么办?
是不是 由于受控电流源内阻很大 所以可以当成断开

网友C:
re LZ:

这里的“高通等效电阻”意指交流通路下的电阻。第一式 fL=1/[2pi(Rs+rbe)C1] 中忽略了Rb(200K)所以才会如此(严格应该是fL=1/[2pi(Rs + rbe || Rb)C1])。第二式是由于输出阻抗(不含C和RL)为Rc,类似前式就是 fL=1/[2pi(Rc + RL) C] (其中Rc相当于Rs)。

引用 网友B:

照此理解,没有问题
——信号带通,也不过是看信号回路的网络情况如何

网友C:
显然,等效电路的绘制,也是这样考虑的

网友B:
to LZ:

首先,你图一的划分是将信号源和三极管分离。这样的话向右看(三极管的方向)输入电阻是rbe,而向左看信号源内含输出阻抗Rs。如此,“剖面”上的电压不是信号源电压,而是Rs和rbe的分压。如果从信号源处划分的话,其后的输入阻抗就是Rs+rbe(忽略耦合电容),而信号源的输出阻抗则为零(理想电压源)。

其次看输出,按你的划分,源是受控电流源并联电阻Rc,负载时RL。作源的等效变换(诺顿变换成戴维南),变换后就是受控电压源串联电阻Rc,然后和负载连接。显见,这和输入端的情况就非常的类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HWM好像不是用2L说的那种方法看高通的等效电阻哦
可不可以具体说一下你的方法呀 拜托了

网友B:
to 11L:

先将电流源等价变换成电压源,然后简单来看就是Rs、C和RL的串联分压关系。直接就可以得到分压比为:

    RL / (Rs + RL + 1 / (j ω C)) = [RL / (Rs + RL)] / [1 + 1 / (j ω C (Rs + RL))]

令 |1 / (j ω C (Rs + RL))| = 1,解得截止频率 ωc = 1 / (C (Rs + RL))。换成单位Hz就是:

    fc = 1 / (2 π C (Rs + RL))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令 |1 / (j ω C (Rs + RL))| = 1"  为什么要这么令?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令 |1 / (j ω C (Rs + RL))| = 1"  为什么要这么令?
引用 楼主:

看下截至频率的定义,有个二分之根号二之说,也就是0.707。
代换一下就知道这个“令”了~

楼主:
输出电压Uo与电流源等价变换成的电压源之比 也是就是高通的放大倍数 应为1
RL / (Rs + RL + 1 / (j ω C)) = [RL / (Rs + RL)] / [1 + 1 / (j ω C (Rs + RL))]=1
截止时放大倍数降至原来的0.707倍 , 即从1倍降到√2/2倍
于是就有[RL / (Rs + RL)] / [1 + 1 / (j ω C (Rs + RL))]=√2/2
比较得出1 / (j ω C (Rs + RL))=1
所以就这么"令"了
是这样吗?

网友B:
to 15L:

应该是

    |[RL / (Rs + RL)] / [1 + 1 / (j ω C (Rs + RL))]| = [RL / (Rs + RL)] √2/2

这样便有

    ω C (Rs + RL) = 1

截止点其实是功率降至一半的频率点,也称半功点。功率降半,电压(或电流)降1/√2,那个关系式就是这样来的。

楼主:
看明白了 谢谢HWM
还一点不明白
复数取模在这里是什么意义?
刚才百度了 都是说取模的几何意义呢 找不着

网友B:
to 17L:

复数可表示为

    a + j b

也可表示成

    |a + jb| e^(j arctg(b/a)) = √(a^2 + b^2) e^(j arctg(b/a))

其中|a + jb|表示此复数的“大小”(也可理解为绝对值,即模),而arctg(b/a)为其相位角。可见,复数是个既有大小又存在相位的“二元”数。如果只关心其“大小”的话,那就取其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HWM 这些太有用了!
那么复数取模后得到的数算实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