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9F083问题

楼主(2011-11-02):
我原来驱动LED发光管的电路是这样的,我想去掉那两个三极管,用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不知道行不行?如果可以,应该把IO口配置成准双向的还是推挽模式?
    谢谢。

网友A:
可以的,用推挽模式

楼主:
哦。。好的。。这样就省了挺多空间。。谢谢啦。。。

网友B: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