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电流源能称作恒流源吗?VCC发生改变,其电流不就变了

楼主(2011-11-02):
镜像电流源能称作 恒流源吗?VCC发生改变,其电流不就变了吗?

楼主:

[localimg=128,150]1[/localimg]

网友A:
镜像电流源严格来说不能算电流源,它只是个电流模传输驱动机制,类似电压模中的射随或电压跟随器。要形成电流源,需要在一边串入一个电流源,然后在其另一边就形成了一个与原电流源“隔离”的跟随电流源。

网友B:
要求楼主贴上详细的图,我也有这方面的疑问!

楼主:
好久没找二姨啦,都不知道怎么上图,会的能不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高级回复中,点浏览,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C:
唉,LZ, 镜像电流源本来用在芯片设计上完成某功能的,实际模电应用中几乎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