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的cortexm3的dsplib的FIR滤波函数的形参怎么设置?

楼主(2011-11-02):
各位大虾:
    小弟最近在用NXP的cortex3内核的LPC1768做FSK的解码,需要用到FIR带通滤波。不过面对库中的函数不知如何下手。还请各位大虾帮忙
    例程如下:
#define TESTSIZE 128
#define NTAPS 64

int pi_Input[TESTSIZE+NTAPS-1];
int pi_Output[TESTSIZE];

int pi_Coeffs[NTAPS];

void vF_dsplib_testbench_blockfir32(void)
{
        int j;

        tS_blockfir32_Coeff S_Coeff =
        {
                        pi_Coeffs,
                        NTAPS
        };

        pi_Input[0] = 1;
        pi_Coeffs[0] = 1;
        pi_Input[32] = 1;

        vF_dspl_blockfir32(pi_Output, pi_Input, &S_Coeff, TESTSIZE);

        for(j=0;j<TESTSIZE;j++)
        {
                printf("%i, %i\n",j,pi_Output[j]);
        }
}

int main(void) {

        vF_dsplib_testbench_blockfir32();

        // Enter an infinite loop, just incrementing a counter
        volatile static int i = 0 ;
        while(1) {
                i++ ;
        }
        return 0 ;
}

请问,形参怎么设定滤波频率的?

网友A(2012-06-27):
现在搞定没?分享一下啊

网友B(2014-04-08):
额,好悠久的帖子。小的现在也在琢磨这个问题,我认为 pi_Input 这个是采样得到的序列,pi_Output是经过本FIR滤波后的序列值,S_Coeff.pi_Coeffs是滤波器的每阶的系数值,S_Coeff.NTAPS 是阶数,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确定这个系数。其实这个要根据我们选定的窗函数类型,指标来确定,至于计算,当然是使用MATLAB来搞定。关于MATLAB设计滤波器,要看数字信号处理的书。 小弟的愚见,不知正确与否。还望有理论基础的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