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PCB的一些小请教

楼主(2011-11-02):
制作PCB时,有几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1.对于线宽,0.3毫米的线和12mil这两个尺寸,PCB加工厂对那一个会更喜欢?收费方面会不会不同?

2.同样,对于焊盘大小,一个正方形的焊盘,长宽都是1毫米还是40mil更合理?

3.过孔越多,收费也越贵吧?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LZ问的问题都不是什么问题
首先对于线宽的问题0.3MM=11.811mil 大概为12MIL
这根本不会影响到收费上的问题的
你画板就从你实际的要求来做,该多宽就多宽

至于过孔问题,以前是有过孔数与扳子首费扯上很大关系,但是现在随着工艺的进步,过孔数也影响不大

但是过孔太小可能有些工厂的工艺达不到而要换厂家而影响收费,再说了,你画板还是要遵循画板的原则.

关于你问的收费问题,还是要考虑到制版工艺和板子面积大小上面

我说的够清楚了,LZ大概了解了吧

网友B:
价格是按面积算的,
不过你的线宽,过孔,间距都要是常规的,
过小工艺达不到的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蛇行走线是怎么样画的?

网友B:
蛇形 一般用于等长,
99中比较难画,画半圆和直线
pad allegro 直接拉出来就是蛇形

网友C:
选择Design->Rules... ,选择High Speed标签下的Matched Net Lengths,单击ADD...设定绕线规则的名称、范围、形状、误差等,
然后执行Tools--Equalize Net Lengths这样就可以饶出等长的蛇形线了。
听说PROTEL里不好用,需要手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