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AV的频率是多少呢

楼主(2011-11-02):
AV和VGA从同一个信号出来但是又各自的频率,那谁知道AV的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A:
av跟vga怎么会从同一个信号出来呢?

网友B:
应该叫带宽比较合适。

网友C:
AV行15625,场50

楼主:
av跟vga怎么会从同一个信号出来呢?---我说的只是视频的信号,无关音频,另外我目前Av的图片出来很多雪花点,而同样的电路原版却没有,不知是否layout上有问题,还是其他地方干扰的?

楼主:
AV行15625,场50
引用 网友C:
这是指分辨率还是什么?

楼主:
应该叫带宽比较合适。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什么说法呢?

网友D:
AV?????一个让人“**冻”的词!

网友C:
6# chongyao@0601 行场频率,跟分辨率有关。

网友E:
AV是模拟的复合视频信号,不能简单说多少频率,它有多种制式,具体规格去搜索PAL、NTSC和SECOM。

网友F:
AV是模拟的复合视频信号,带宽38MHZ

楼主:
AV是模拟的复合视频信号,带宽38MHZ
引用 网友F:
今天有人告诉我是400Mhz,结果我用频谱仪一扫,居然是200MHZ下有点波动,而原来的板子这个频段没有波动迹象,具体锁定应该是200MHZ下,至于是不是38M,还待实验证明

楼主:
AV是模拟的复合视频信号,不能简单说多少频率,它有多种制式,具体规格去搜索PAL、NTSC和SECaM。
引用 网友E:

我目前测试用的是PAL制式,等会看下BTSC是否也一样?不过我们没有SEC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