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水泵等小型电机供电电线横截面选取

楼主(2011-11-02):
请教下各位,水泵等小型电机供电电线横截面该怎么选取。计算出来额定电流,能按下图选取吗?需要考虑电机的启动电流吗?还有就是单相和三相的电机,选取方法一样吗,谢谢。

网友A:
嗯,以这个表为基准, 适当略微放大,(因为电机电流会有交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