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05输出锯齿波,怎么回事?

楼主(2011-11-02):
7905 7805给运放供电,发现运放输出不稳定,有锯齿

后来查了半天,发现7905输出不稳定,示波器观察如下

总体电路图在这,大家帮我看看吧。

楼主:
输出大概-5.2V  波形峰峰值400mv

网友A:
不要两个电感呢?

楼主:
貌似不要电感就好了。。。我没想明白为啥

网友B:
在输出端加个220uF左右的大电解(包括7805)

网友C:
Tek示波器不能输出波形图片?
拍片很不清晰

网友C:
这种现象,最好看看7905的输入。如果波形相似,说明7905坏了。

网友D:
原因肯定在这两个电感了!具体分析嘛,水平不行,同求高手指教!

楼主:
原因肯定在这两个电感了!具体分析嘛,水平不行,同求高手指教!
引用 网友D:

同求

网友:
貌似电路图有问题吧

网友:
7805 2脚是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