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里面写进去的数据读出来被改变了

楼主(2011-11-02):
EEPROM的数据只写入一次,之后开始读取,起初都是正常的,但几天之后发现有的单片机EEPROM里面的数据已经被改变了!

     在此请教各位!

网友A:
如果是AT24CXX的话,写完数据把WP置高电平,如果还是改变那就是EEPROM本身有问题。
如果不改变那就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说明发生了误操作,检查你的程序流程特别是上下电暂态的处理。

楼主:
使用的是片内的eepROM,程序我查了下没有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外部的干扰引起的?
单片机和2.4G模块一起使用的!

网友B:
外部干扰本身是不会导致这个问题的,除非干扰恰好触发了写EEPROM的指令。

网友C:
哪家的芯片,说出来研究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