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STM32,DAC最大只能输出1.2V左右,并且纹波好大啊!!

楼主(2011-11-02):
芯片是STM32F103ZET6,144脚的。使用MAX6325外部2.5V基准电压,关闭或打开DAC输出缓冲都试过了,数据左对齐,
数据输入0xFFF0,引脚只能输出1.2V左右电压,并叠加了200mV峰峰,频率170K左右的类似正弦波!
数据输入0,引脚电压0,零上下也是叠加了200mV峰峰,频率170K左右的类似正弦波,崩溃啊。。。。。。。测过2.5V基准、VDD,VDDA都比较平坦。

求助~~~~~~~

网友A:
什么电路板?什么供电电路?

网友B:
STM32F103ZET6的 DAC我用过,印象里没有问题。当然我的用法有点不同,我使用数据右对齐,另外我用了输出缓冲,印象里输出直流电平挺好,用示波器看没有杂波,另外DAC的负载比较轻。

建议LZ试试数据右对齐,另外DAC的负载最好去掉看看

楼主:
已解决,是外围运放震荡了,影响到了DAC口的状态。

网友C:
硬件, 又一个硬件电路的问题.
单片机的功能和性能越来越强了, 我们越来越倾向于软件方面的学习, 甚至考虑问题也过于偏向软件.
但是硬件方面的基础却真的是不能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