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7732采集数据,随着时间AD值逐渐减小,为什么啊

楼主(2011-11-02):
用AD7732采集数据,随着时间推移,AD值逐渐减小,这是为什么啊?用AD780给AD7732提供2.5V的参考电压,我用万用表一直监测参考电压,一直都是2.501V-2.503V这样跳动,参考电压没减小。
      我看了下原理图和PCB,AD7732的数字地和模拟地是接在一起的,没有单点连接,但即使没有单点连接,存在干扰,采回了的AD值应该是跳动不稳定,而不是逐渐减小才对啊,可偏偏就是逐渐减小了。
      采128次,然后AD取平均值,作为采集到的最后AD值数据。
  我每过10分钟采一次AD值来比较,AD值都较上次减小8到10个单位。比如上一次采的数据是5671,下一次采的数据就是5661。
   每隔1分钟采一次,AD值都较上次减小1到2个单位,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弄了一个多月也不知怎么解决。不得不来这里求解了。
   望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我的项目原理大概是这样的,有8个硅光电池。用硅光电池接收LED产生的光信号,不同的光强度,硅光电池产生不同大小的电压,经过放大器OPA404放大信号,8 路信号接到模拟开关ADG408,接着再经过两级反相放大(放大倍数-1),最后再到AD7732,采集数据。
   AD原理图如下:

网友A:
问技术支持,然后告诉我们答案

网友B:
输入接个固定电平,或者参考源,分段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3楼建议好,这个我在昨晚洗澡时想到了给个固定电平,准备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