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高进度传感器,那位大侠给点意见啊

楼主(2011-11-02):
项目需要一个传感器,用来检测位置的,就是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位置使我的东西能够准确的停止在一个位置,不能有偏差的那种,呵呵,希望这个控制信号比较容易控制一点,最好是进口的,那样质量,精度有保证,价格2000左右,谢谢!!!!很急

楼主:
保证我传送带上的东西在我想要它停止的时候就停止,没有偏差的那种,谢谢

网友A:
用编码器吧, 这是最常用的.

网友B:
用光电开关或接近传感器吧,只要是非接触测量,一般都准

楼主:
4# xuchunsh_888 一般什么公司的比较好呢?

楼主:
3# airwill 那种编码器?大侠推荐下?什么公司出品?

网友A:
编码器的工作原理及作用:它是一种将旋转位移转换成一串数字脉冲信号的旋转式传感器,这些脉冲能用来控制角位移,如果编码器与齿轮条或螺旋丝杠结合在一起,也可用于测量直线位移。
LZ 看看这里的介绍吧
http://www.dzsc.com/data/html/2011-1-4/88191.html

网友C:
这个问题问得这么有技术水平,“不能有偏差”,感觉像温州老板说得话。楼主至少应该说明被检测的物体材质,物体形状,大小,执行机构,速度,精度,甚至使用环境,安装要求。个人感觉用个对射光电啥的可以解决,编码器无法检测到物体,只能检测到输送带当前位置

网友D:
to LZ
编码器是用于精确控制电机转角;
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用于位置检测.
要精确控制位置,上面二种传感器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