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板,有个问题求高手指导

楼主:
图中的vcc都是接3.3V的   但是接在不同的管脚上,如果我把VCC的网络标号都改为3.3V,从原理图转到PCB时这些电容VCC端都接在一起了,没有与相应的管脚连在一起,这种问题要怎么解决?

网友A(2011-11-02):
方法1:将标号改为VCC,因为你的芯片默认是连VCC网络
方法2:将那里隐藏VCC脚的芯片显示出来,然后加上一个网络标号如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