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US

楼主(2011-11-02):
我写了个程序,就是AT89C51(跑12M,1.3K的简单程序)驱动8个数码管,加一个按键,一个LED,仿真时PC机CPU占用100%,严重不实时,而且闪烁不正常,但设断点看,程序正常,
程序有个T0中断,大约1.25MS中断一次

但官方的好多例程测试CPU时间仅占一点,我看了原理图和程序感觉不比我的简单,但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
难道这里面有什么**,本人PROTEUS超级菜鸟

楼主:
有图有真相
我的仿真结果

楼主:
这是官方例程的结果

网友A:
以前试过的,资源不会占到100%,对比官方例程找找原因。

楼主:
看过了,感觉没有问题
程序本身也不难
昨天测试都很正常,昨天的中断大概是1.25MS,今天加了点程序,加的很少,而且中断中加的更少,发现现象很不正常,但设断点或KEIL软件仿真完全正常,怀疑PROTEUS本身的问题,将中断周期改为2~3MS测试,明显比1.25MS周期时要正常些,与理论实际比较接近,严重怀疑PROTEUS的仿真效果,不敢相信能PROTEUS仿真40M单周期的51,
但鉴于本人是PROTEUS菜鸟,极有可能是自己不会用

网友B:
proteus仿真和实际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proteus仿真和实际还是有区别的。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区别大了,特别是项目比较大的时候
正在评估这玩意儿是否有必要深入了解一下,现在看来前景不妙啊

网友C:
停止按钮右边显示“6 messages"而且前面是黄色的感叹号。再看看官方例程下面显示的是”5 message",重要的是绿色的i。
建议你你点一下“6 messages,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D:
PROTEUS仿真时尽可能去掉仿真无用的东西,比如振荡电路、复位电路、数码管的位选不要用三极管,P2口直接与数码管相接即可,你图中三极管的发射极是灰色的电平,表示状态不确定,有可能是这个引起的。

楼主:
停止按钮右边显示“6 messages"而且前面是黄色的感叹号。再看看官方例程下面显示的是”5 message",重要的是绿色的i。
建议你你点一下“6 messages,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
引用 网友C:

那个最重要的警告是说"仿真不是实时的,因为CPU不够快"
,其它的都是一些加载HEX的提示

楼主:
非常感谢9L的"ygzjyh" 的确如你所说是三极管驱动电路引起的有图有真相,下一步按你所说去掉晶振电路,复位电路再测试但那个三极管驱动实际没有问题啊,先不管了上图

楼主:
去掉晶振,复位电路 CPU负载进一步降低

楼主:
PROTEUS仿真时尽可能去掉仿真无用的东西,比如振荡电路、复位电路、数码管的位选不要用三极管,P2口直接与数码管相接即可,你图中三极管的发射极是灰色的电平,表示状态不确定,有可能是这个引起的。 ...
引用 网友D:

还有绝招没有,再传授一点

网友E:
例程中也有振荡电路和三极管,可是符合易燃很低。能解释不?

网友F:
估计是找到BUG了

楼主:
另外将T0中断由1.25MS改为3MS也可以显著降低CPU负载,感觉这东西实用性不大,仿真单独模块可能还有点用

网友G:
LED和电阻选成Digital的模式,默认是Analog的

楼主:
断续简化后CPU负载大大降低

楼主:
如图所示的属性设置是什么意思

网友D:
Proteus仿真数码管添加三极管可能会有错或CPU占用率高,当然实物制作时还是需要添加,另外元器件的类型尽可能采用数字型,比如电阻的类型采用Digital,这样也可以大大降低CPU占用率,在Proteus的SYSTEM中的ANIMATED CIRCUITS对话框中设置每秒刷新率等参数,去掉对话框右边的两个勾也可降低CPU占用率。

网友H:
21楼正解

网友I(2013-05-06):
引用 楼主:
断续学习

你把双击 电阻 和二极管  弹出一个界面,上面有 模型:你的多数是:analog,模拟的,你改成Digital数字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