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大的电容可以么?

楼主(2011-11-02):
EC2换成47UF/25V的电解电容可以么?谢谢

楼主:
EC2 EC4的值是怎么计算得到的  谢谢老师 希望可以得到详细的回答

网友A:
两支电解电容数值由你的负载电流决定。
图中稳压器为78L05,故电流并不大。EC4用470uF似乎太大了一些。EC2数值,与12V消耗电流有关,12V电源的负载电流越大,该电容应该越大。

网友B:
查下DATASHEET吧 应该有个 容许纹波电流的值 看看能否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两支电解电容数值由你的负载电流决定。
引用 网友A:

老师您好,电路中给出电流为250MA。  具体计算公式是怎样的呢?谢谢

网友A:
准确计算比较复杂。
常用估计值,每安培至少1000uF。我通常按照每安培2200uF使用。

楼主:
准确计算比较复杂。
常用估计值,每安培至少1000uF。我通常按照每安培2200uF使用。
引用 网友A:

按照老师的估算方法,此电路中EC2最小用≥250UF的电解电容。那么现在EC2是否需要更换?

网友C:
准确计算比较复杂。
常用估计值,每安培至少1000uF。我通常按照每安培2200uF使用。
引用 网友A:

这个经验值很有意义:victory:

网友A:
按照老师的估算方法,此电路中EC2最小用≥250UF的电解电容。那么现在EC2是否需要更换?
引用 楼主:

可以不换,但是我建议你用470uF的,体积和成本可能根本就不会有变化。

网友D:
这个得顶一顶  今天LM1117把我害苦了  电流驱动不够 换成100uf的了

楼主:
好的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E:
78L05后面的用一个220uF/16V就够了,滤低频、储能作用。
前面的类似,前面的220uF/35V就好了,不要动。L78L05貌似最大电流是800mA左右吧。
个人建议多加一些陶瓷电容使得输出的纹波更少一点。

楼主:
78L05后面的用一个220uF/16V就够了,滤低频、储能作用。
前面的类似,前面的220uF/35V就好了,不要动。L78L05貌似最大电流是800mA左右吧。
个人建议多加一些陶瓷电容使得输出的纹波更少一点。 ...
引用 网友E:

谢谢

网友A:
同意10楼NE5532意见。
再补充一句:78L05输出端的电解电容,用47uF已经足够,甚至还可以再小一些。但与其并联的104电容绝不可省略,而且应该几个芯片就用一个104电容,甚至每个芯片用一个103电容。104或103电容一定要放到芯片旁边,距离尽量近一些。

楼主:
同意10楼NE5532意见。
再补充一句:78L05输出端的电解电容,用47uF已经足够,甚至还可以再小一些。但与其并联的104电容绝不可省略,而且应该几个芯片就用一个104电容,甚至每个芯片用一个103电容。104或103电容一定 ...
引用 网友A:

谢谢

网友F:
这类电容应用都是作为滤波作用,一般可以根据经验估算,你要滤除的频率波段或开关电压的开关频率可按这样计算c=1/f。选取,最好大小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