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5V的串行接口如何简单地与3.3V的单片机接口

楼主(2011-11-02):
因为有个产品用到了AVR单片机,所以想自己做个STK500,原设计是RS232接口的。所以3-5V全兼容。
拟改为USB转串口,便于与笔记本接口直接连接,遇到USB转串口输出的5V通讯线与3V的单片机接口的问题。
如果单片机工作在3.3V或5V时,PC串口的TXD可以串个二极管到MCU的RXD,3-5V的单片机都能正常接收信号。
但是PC串口的RXD串个二极管接到MCU的TXD是不行的。最简单的办法是串个电阻,但这个电阻上有电流流过,PC机的TXD是5V,MCU的IO口只能承受3.3V,虽然芯片内置上拉到VCC的保护二极管。总是不太专业。与大家讨论一下是否还有其它的简洁办法。

网友A:
用三极管进行电平转换,也可以用OC开路的反相器
特点:可靠,费钱,

楼主:
可以用个同向OC门来进行电平转换,比如7407,集电极开路门用电阻上拉到5V引脚,这样输出的信号是5V,芯片的输入接MCU的TXD,但这样要增加一个芯片,太麻烦.

楼主:
还可以用高速光隔来实现电平转换,但也很麻烦。

网友B(2012-03-08):
用LM1117,很简单

网友C:
用LM1117,很简单
引用 网友B:

本帖的亮点……

网友D:
用LDO……就算速度根得上,成本也不占优势。
最简单是用电阻,取值合理的话,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电阻上流过电流,不就实现降压了吗?

网友E:
接3.3V稳压二极管。
以前做AVR的ISP下载线时就这样搞的,不接反而不行!

网友F:
有专用的这种芯片,具体型号不记得了,NXP有

楼主:
问题已解决,最后把单片机工作电压取的4.3V,单片机的输出IO口串个330欧电阻引到ISP信号的输出端,输出信号能与3.3V和5V的单片机兼容。
谢谢大家的意见。

楼主:
单片机4.3V工作时,目标编程芯片如果是3.3V输出的话,基本上能识别出高电平,因为
VIH = VCC X 0.7 = 3.1V,最理想的工作电压4V比较可靠,图省事,没搞两个二极管降压了,只用了一只4007降到4.3V,测试性能好用的。

网友G:
PC机的TXD是5V?
   可能为+/-12V, 因为RS232电平为 1: -3 到 -15V    0: +3到+15V.

网友H:
用 mosfet,完美解决方案,可双向通信

http://ics.nxp.com/support/documents/interface/pdf/an97055.pdf

网友H:
就串口这点速度及单向特性,随便整个三极管做转换就做够了(够便宜),不用考虑MOSFET。

网友I:
串个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G:
通讯桥接是用的USB转串口芯片PL2303,TXD和RXD都是5V电平。

楼主:
用 mosfet,完美解决方案,可双向通信

http://ics.nxp.com/support/documents/interface/pdf/an97055.pdf
引用 网友H:

谢谢推荐,这文档写得蛮详细,Mosfet是个好开关,具有双向工作特性。

楼主:
就串口这点速度及单向特性,随便整个三极管做转换就做够了(够便宜),不用考虑MOSFET。
引用 网友H:

用三极管将3.3V的电平信号变换成5V电平,不能反相,不太好做吧。

网友H:
用三极管将3.3V的电平信号变换成5V电平,不能反相,不太好做吧。
引用 楼主:

用俩呗:lol

网友J:
回复 楼主:

“MCU的IO口只能承受3.3V”

用带5V输入容忍的单片机,不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K:
1、先确定5V系统的IO到底是推挽结构还是弱上拉、ODOC结构,这个只要用万用表测下各条件下的电流即可;
2、确定3.3V系统的IO口是否能5V输入容忍,是否会造成电源拉高(即没有低阻钳位到电源脚),这点看手册+ 实测即可;
3、上面两者确定后很可能会发现根本就不需任何电路就能直连或者条件直连,否则就考虑加偏置分压、电平转换等,毕竟单向信号还是很好解决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H:
Re 20楼

用三极管将3.3V的电平信号变换成5V电平,不能反相,不太好做吧。
引用 楼主:
用俩呗:lol
引用 网友H:

根本不必用俩,学会用共基电路即可;P

网友L:
老X正解,用共基电路简洁而可靠~~~

网友M:
强烈要求贴共基电路的图

网友K:
基极接电源正,发射极输入,集电极输出,自己去想或模拟

网友K:
用 mosfet,完美解决方案,可双向通信

http://ics.nxp.com/support/documents/interface/pdf/an97055.pdf
引用 网友H:

其实这个就是共栅极电路,只不过MOS的D 和S可以交换使用,所以可以用于双向总线。

其实BJT也可以E、C交换使用,不过放大倍数低一点罢了,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强烈要求贴共基电路的图
引用 网友M:

看AVR开发工具STK500编程信号的电平转换电路,采用了共基三极管变换,将5V输出的控制信号变换成与目标供电完全一致的逻辑电平。
不采用三极管或其它辅助芯片,主要考虑是成本要尽可能低,加工要尽可能简单,当然能用是前提,不能用就是失败的设计了。

楼主:
还是贴个图吧,让大家记住是可能用三极管进行同相电平变换的。

网友N:
楼主啊....终于找到你了....我看到08年你发的一个帖子....是问关于DA控制高压电源的..我最近也在搞...想向您学习一下.....我QQ397640696   方便的话能联系下么.....

网友H:
还是贴个图吧,让大家记住是可能用三极管进行同相电平变换的。99362
引用 楼主:

你这Q900A和Q901A也太多余了吧!

网友O:
回复 网友H:
同意,多余了

网友P(2017-06-26):
3级管的不错,比Mos管的有优势。Mos管的优势是双向的,但是有电压冲击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