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松下打印机KX_P1131+

楼主(2011-11-02):
(无正文)

网友A:
码冲突了吧?

网友B:
你用的编译器是keil吧,keil有BUG,0xfd这个码是发不出来的

网友B:
这个问题可以给keil转补丁来解决,百度一下keilBUG可以找到,我这里暂时没有

楼主:
"数"“积”两字打不出来,是不是都因为BUG,0xfd码发不出来!

楼主:
谢谢w522930954哦,打完补丁之后,打印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