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最新版STVP不支持STM8S-DISCOVERY的ST-LINK?

楼主(2011-11-02):
如题,DISCOVERY是半年前买的,前些天为了支持STM32F4更新了STVD&STVP,结果发现DISCOVERY中的ST-LINK不能用了....
新版的EWSTM8 V1.3也不支持该ST-LINK,但是在EWSTM8 V1.1下还可以调试下载....
怎么不是前向兼容的呢?

网友A:
我的 STVP 3.2.2支持STM8S-DISCOVERY的ST-LINK,也支持新的 ST-LINK/V2。
难道最新的STVP不支持ST-LINK了?
或许是驱动的问题

楼主:
2# IJK 我现在装的是STVP3.2.4,安装目录下的LinkUpgrade.exe可以读出V2的固件版本,但是对Discovery上的Link没响应,不知道这是不是ST希望的,香主看到的话还请给我们解下疑。。我现在只能先用低版本的IAR做调试了!

网友B:
2# IJK 我现在装的是STVP3.2.4,安装目录下的LinkUpgrade.exe可以读出V2的固件版本,但是对Discovery上的Link没响应,不知道这是不是ST希望的,香主看到的话还请给我们解下疑。。我现在只能先用低版本的IAR做调试了 ...
引用 楼主:

俺也不知道,要了解一下才能知道。

ST共出了4、5种不同的Discovery,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Discovery?

楼主:
回复 网友B:
标题已经说了,是STM8S-DISCOVERY,MB867-A00/210221580
固件版本V1.J0.S3 SWIM Debugger,这是STVP3.2.3下的ST-LinkUpgrade读出来的,STVP3.2.4就不识别了...
还烦请香主帮忙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