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11运放问题

楼主(2011-11-02):
我用AD811设计运放不知道为什么输出电压老是无法放大,求解AD811设计注意的问题特性

网友A:
re LZ:

这是个电流反馈型运放,适合高频(视频)情况下使用。一般都是组合成正相比例放大器,其输入阻抗和增益/反馈电阻(Rg和Rfb)都有一定的要求(具体参照手册)。

网友B(2015-12-28):
若负载电阻为一定值,那么如何保证不发热,输出串接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