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会导致用磁珠比用0欧姆电阻的电气性能差呢

楼主(2011-11-02):
RT

电气性能差具体指信号接收变差 数字电视,cable信号

网友A:
楼主说是什么应用环境?
跨线?

楼主:
抱歉,是高频头的外壳地跟PCB的敷铜地

楼主:
磁珠或0欧姆是用来连接高频头外壳地和PCB地的,本意是要对这两个地进行一个隔离。

楼主:
顶起来等这边的高手指教,已经在“技术交流”版块学到了不少了

网友B:
mark
高频头指的就是同轴电缆吗 ?

楼主:
mark
高频头指的就是同轴电缆吗 ?
引用 网友B:

是机顶盒里与同轴电缆相接的那个玩意

网友C:
高频跟低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