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规用法请教(附图)

楼主(2011-11-02):
大家好,小弟的模电不怎么行。
在一个电路图的12v电源输入口看到这样的一个电路
不知道它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请大虾们帮我分析下:如图

网友A:
可控硅在此导通后就无法关闭了!!!

BT136如果是MOS管的可能才说的比较通。

网友B:
奇怪, SCR1 主回路里没有负载?
一旦 SCR1 导通,岂不是给电源短路?

网友C:
同意4楼的说法,而且这个电路用SCR没有道理啊?这种双向的一半都是交流电路比较多,直流一办不用啊。可是LZ没有把图贴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