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FPGA输出周期信号,频率稍高,峰峰值就变小

楼主(2011-11-02):
用EP3C5E144内PLL生成48M时钟由43脚(PLL1_CLKOUTp)输出,驱动外围部件,发现信号很差,如图,请高手帮忙分析:

楼主:
把频率调到6M,信号就正常了,中间的12M,24M信号介于两者之间。

网友A:
负载容性过大(相对于此频率)。

楼主:
断开负载也是这个情况,感觉好像被虑波了。

网友B:
你用什么手段测量的 示波器?
确认示波器的带宽
表棒使用x10档

楼主:
示波器,100M的,使用的是X1档,明天用X10试试,顺便问问,这两档区别是什么?

网友A:
to 6L:

衰减度不同,X10比X1多衰减十倍。显然,用X1测量引入了较大的容性阻抗。

网友C:
1)增大驱动电流.  如可加上拉电阻增加驱动电流.
2)减小负载容抗

网友D:
示波器,100M的,使用的是X1档,明天用X10试试,顺便问问,这两档区别是什么?
引用 楼主:

X1档-3dB带宽一般在6~8MHz左右。
X10档-3dB带宽为标称值。

网友E:
查查EP3C5E144那个PIN输出模式.

网友F:
应该是示波器测量的问题
FPGA  33M的输出看起来都快成正弦波了
500M的示波器

网友G:
示波器的问题。

网友H:
应该是示波器的问题

网友E:
那说明使用的示波器没有进行定期计量,校准了.
怪不得检测计量单位一出手都那么重,原来是多少时间没有给他们吃饭了.;P

网友I:
3系统的, 不错啊!

网友J:
频率高了,幅度变小是正常现象。不过四十几兆赫这样的幅度也太小了。如上大虾所述没可能是你的负载容性太强,或者示波器有问题。

网友K:
示波器的使用问题
不能用X1去测这些信号。一般X1档只有6M的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