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火线取电的问题

楼主(2011-11-02):
上面一个单火线取电的原理图,我量出来VCC的电压始终只有0.6V左右,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哪有问题,谢谢!

网友A:
感觉图不对。

网友B:
火线进怎么又是接的地!
明摆着这个图就是拿来考天神的!

网友C:
这个取电电路有问题. 如果火线上有较大的电流,不是把你的取电装置全部烧掉!
单火线取电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
但要扛得住主线电流, 另外还要智能地从主线上摄取适当的能量.
这好象已经有专利了

网友D(2012-11-01):
Q10 13001 E与B极画反了,其他因为图不完整看不出来

网友E(2015-01-16):
你有完整的电路图吗?请贴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Q10 13001 E与B极画反了,其他因为图不完整看不出来

E与B有反吗?能讲讲原理图,你咋知道反了?

网友F:
没有回路!…无法工作!0.6V只是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