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1-02):
为什么发两遍,为什么不看别人的回复,为什么不想想别人的回复

网友B:
这种图要考虑实际负载的,不考虑的话,根本没有办法导通,也就根本没有输出!

网友C:
在C级输出

网友D:
我来回答吧,这是我第一次回答问题,哈哈哈。 言归正传,整个电路中两个三极管被接成了射极输出器的形式,我们知道射极输出器(共集放大)的放大倍数近似为1,所以你的输出电压当然是5V了,其实这两个三极管组合起来就是功率放大器,只放大功率(电流被放大了),不放大电压信号。  那么为什么输出不是你想要的12V呢?原因在于你的三极管并没有工作在开关状态,为什么没工作在开关状态呢? 要么饱和,要么截止,对于饱和的条件:发射极、集电极都正偏,   你看看你的基极输入只有5V,而对于上面的三极管,它的集电极电压12V,这样集电极永远不会正偏,那么就永远不会工作在饱和状态。所以就不会有12V输出。

网友B:
要么饱和,要么截止?

应该是要么放大,要么截止!

网友D:
要么饱和,要么截止?
  我是说工作在开关状态,  只要三极管没有工作在开关状态,那么输出就不可能输出12V

网友E:
加个三极管做电平转换,至少也要加2个电阻

网友F(2012-03-07):
射随输出,输出=输入-0.6V

网友G:
这个推挽有点问题吧,上面管子导通的时候,下面也会导通的啊

网友G:
这样接管子,功耗大,有可能烧管子的

网友F:
这个推挽有点问题吧,上面管子导通的时候,下面也会导通的啊
引用 网友G:

你从哪里看出上面管子导通的时候,下面也会导通?

网友H:
5楼分析正确,呀的,你也不想想,你上面的管子就是射极输出,输出电压怎么也不能大于输入电压啊,最少要差一个PN结电压与基极电阻上的分压,推挽的目地是提高驱动能力,可不是放大电压

网友I:
这样接可以撒。

网友F:
这样接可以撒。
引用 网友I:

这样做你就等着烧管子吧

网友J:
射极输出时没有电压放大功能的,加一级推动后做成集电极输出就能做到12Vpp输出了

网友K:
楼主的三极管反了..
这样做只是电流放大
NPN和PNP掉过来,再加防死区电路

网友I:
这样做你就等着烧管子吧
引用 网友F:

呵呵,不用等了,已经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