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源输出频率怎么确定?

楼主(2011-11-02):
逆变器工作开关频率与逆变器输出频率应该是不一样的,查资料得出前者一般是k级,而逆变得到的交流电源的输出频率往往就50-100Hz,特种电源可能4、500Hz,我的疑惑是交流电源的输出频率是由什么确定的,或如何设计出某一频率的交流电源?谢谢各位帮忙解答!

网友A:
逆变器开关频率和逆变器交流输出频率可以是一样的。这样的逆变器往往输出的是方波,也可能是三电平五电平等阶梯波。
你所说的开关频率和交流输出频率相差很多的逆变器,是开关频率很快的功率电子器件出现之后的设计。这样的逆变器,其开关工作(频率几百、几千甚至更高)的脉冲占空比是由交流输出频率(工业频率)调制的。
详细解释,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找逆变器专辑。

楼主:
2# maychang 今天翻书查了,已经有了答案,谢谢你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