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带通滤波器么?

楼主(2011-11-02):
请问各位大侠,下面这幅电路图的功能是什么?是带通滤波器吗?输入信号IN的频率是40KHz,幅值为20mv左右。OUT为输出端。

网友A:
没有“落地”,按理想分析就是个跟随器。

楼主:
我一开始也这么认为,但在Multisim中仿真却不是这个结果。
2# HWM

网友A:
那是因为采用了非理想模型的原故,其结果和运放的特性以及负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而这些都是难以控制的。所以,基本没有什么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