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管扩流电路

楼主(2011-11-02):
看了论坛中一个比较 老的帖子,有关三端稳压管扩流的,如图所思,CHUNYANG大侠有在回复中说该三极管可能处于饱和状态,我想了很久,还是没有想到这种饱和状态会如何产生,请大家帮忙解惑!

帖子问题分数:  (您可使用的分数范围是:0-50)

网友A:
当输入电流大于0.7/3 A≈233mA时,三极管BD536开始导通。若输入电流过大,有可能三极管饱和

楼主:
楼上可以详细的说说,三极管是如何饱和的吗?

网友B:
to 3L:

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饱和。注意三端稳压器的输出总比输入低。

楼主:
嗯,谢谢楼上的提示。

网友C:
在输出电流较小的情况下,三极管有可能截止,但饱和是不可能的。

楼主:
嗯,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A:
我不同意6楼观点。
个人认为三极管是否饱和最根本的是看电流,而非电压。饱和的判断标准如下

网友B:
to 8L:

通常意义下的三极管饱和是指Rc过大致使Ic下降(破坏了输出的电流源特性),而此时基本成立Uce < Ube,所以一般以此作为判定三极管是否饱和的依据。如果,Ube增大,而“Ic增加不多或基本不变”(注意若在减小Rc下也如此),则不仅是饱和的问题了,而是超功率了(严重将烧毁管子)。

网友D:
不要断章取义,要结合实际情况。上述论断的前提是集电连接电阻负载时所得的结论,与楼主电路形式完全不同。
另外,判断三极管最否饱和,不是看电流,而是在三极情导通情况下,以集电结正偏/反偏作判断依据。

网友E:
三极管饱和,简单的说就是Vbe产生的基极电流为基极提供的载流子数,远远多于Vce电压所能拉走的载流子数。因此失去放大作用。此时加大VCE偏压,又可以进入放大状态。
三极管放大作用BJT,实际上是通过Ib提供的载流子数目来控制Ic的。所以Vce要保持足够大,以保证足够强的电场把这些载流子从基区拖走。如果Ib提供的多,而Vce能力不够,可不就饱和了吗?
VCE是反向偏置的,理论上,Vce只要不强大到雪崩击穿(二极管反向里的概念),散热足够。那么Ib能有多大,Vce就可以加多大,放大区就可以继续做宽。

网友E:
“通常意义下的三极管饱和是指Rc过大致使Ic下降(破坏了输出的电流源特性),而此时基本成立Uce < Ube ”,楼上这句话不完全对,属于充分非必要。Uce<Ube 的意思就是,三极管ce节正向偏置,当然这个时候三极管是饱和的。也就是说“集”电极,没有collect的作用。
但是!三极管饱和,通常不会是这种情形。饱和不饱和,得看Ib和Vce的组合情况,具体的查Ib和Vce图。

网友E:
三极管实际应用当中,如果是当“开关”用,是让ib从截止阈值迅速增加到饱和值,关断则反之。而不是去改变Vce。
结合楼主实际图分析,用的是“母管”并联扩流,R1是取样电阻,保证三极管基极获得0.6V以上导通电压,
具体到楼主这个电路分析:注意到基极上没有串限流电阻,通常三极管输入电阻较大,假设ib相对Ireg较小。那么流过R1的电流,约等于Ireg,即IR1=Ireg。Ireg由负载电流决定。所以负载电流加大的时候,IR1变大,如果R1选的稍微大点,Vbe就会变大。而Vinput和Voutput如果压差比较小,那么三极管很容易进入饱和。但实际应用中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一般Vinput-Voutput在3V以上。

网友C:
不同意楼上。“负载电流加大”,那么负载的等效电阻就是减小,此时Vbe增大,三极管也不会饱和。别忘了稳压器的作用,三极管饱和了,那稳压器还是稳压器吗?
另外,12楼貌似重新给三极管饱和下了个定义。“饱和不饱和,得看Ib和Vce的组合情况,具体的查Ib和Vce图。”能详细介绍下怎么看图吗?

网友E:
楼主这的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否则如果是饱和,那么vin-vout=0.5V左右了。那么三端稳压没有稳压作用了。但是功耗很大。这也是为什么开关电源,三极管要高频往返于关闭与截止之间,甚至用电容加快跃过放大区的原因。通过不断的开关,保证输出有效值的调节,降低功耗。

网友F:
楼主这的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否则如果是饱和,那么vin-vout=0.5V左右了。那么三端稳压没有稳压作用了。但是功耗很大。这也是为什么开关电源,三极管要高频往返于关闭与截止之间,甚至用电容加快跃过放大区的原因 ...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网友G:
此电路中三级管的VCE是取决于输入输出的,但是至少也有2~3V,所以管子应该是工作在放大区的。

网友A:
回9楼和10楼:
三极管是用来分配电流,起到的是电流的放大作用。
此电路在正常工作时,三极管不会饱和。但如果LM78XX烧了,造成输入端对地的短路,就可能出现饱和。此时,我画的等效电路如下:其中RL和CL分别为负载电阻和负载电容,R2为输入限流电阻

网友A:
我认为上述状态属于饱和,如果各位前辈认为不是饱和,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