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恶的自激振荡……

楼主(2011-11-02):
真是邪门了。用OP37搭了个电压跟随器,没有容性负载,12V单电源供电,信号发生器给100mV的正弦波,示波器显示不正常。关掉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竟然有正弦波形。。。奇了怪了。。。给Vcc脚加了去耦电容,波形消失,拔掉去耦电容,波形复现。。。

网友A:
op37好像不能接成跟随器,闭环增益好像最小是5

网友B:
电压跟随器(闭环增益为1)是最容易发生自激振荡的。虽然运放被设计成可用于单位增益下使用,但必须确保可靠的去藕。

网友B:
确实其闭环增益须大于5。

网友C:
OP37的Datasheet回去抄5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问什么电压跟随器最容易自激振荡呢?还有你说的去藕是什么意思?向您学习了~~

楼主:
5# 李富贵 我错了,谢了

楼主:
4# HWM 谢谢老师

网友D:
OP37的Datasheet回去抄5遍。
引用 网友C:

只能是罚5遍。
抄写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不注意”关键环节还是使不得的

网友E:
6楼:
接成电压跟随器时反馈最强,故最容易产生振荡。
很多运放接成跟随器也不会产生振荡,叫“单位增益稳定”。这成为一个卖点,datasheet中必有注明。
“去耦”在这里指运放的正负电源均对地具有很小的阻抗,通常用两支电容接在运放芯片的正负电源引脚与地之间实现。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这个闭环增益为什么要大于5?

网友E:
11楼:
OP-37运放特性决定。

网友G:
回复 网友B:
这个闭环增益为什么要大于5?
引用 网友F:

TI版OP37 datasheet 2-11页Fig.13
10dB增益时相移已经达到180度进入震荡状态,要保证71度的相位裕度需要14dB的增益,就是5倍附近
71度的相位裕度是从自控原理里对系统的阶跃响应推导出来的一个稳定性结论,这个系统在单位阶跃响应里没有过冲;在频域响应里,-3dB截止点也是单调平缓下降的

网友H:
楼主你能把op37 弄成接射随 也不振荡,很厉害, 不知道你这不震荡电路可靠不,是不是只是濒危状态呢。

bbyeah 您说的TI版op37 给上传份吧,网上怎么没有ti产op37呢

网友G:
回复 网友H:

TI 的37早就停产了,27还有,不过用来学习这个不重要

网友H:
回复 网友G:
谢谢提供pdf。

我看了下 10db增益时,相移应该是约130度啊, 为什么是180度?

网友G:
回复 网友H:
看错了,直接横着就对过去了,确实是0dB增益相移大于了180,10dB的时候达到了130
关键是能看懂这个图,理解这个意思就好

网友I(2013-09-14):
今天遇到了这个问题。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