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61与双向可控硅控制26V交流开关的电路鱼到的问题。

楼主(2011-11-02):
用的这个电路,原图是控制240VAC。我控制26VAC就不行呀。光耦通后负载上输出只有5V,而且用示波器看到的波形很畸形。另外那个阻容我没加,应该没影响吧。

楼主:
诶哟图挂了,百度真够抠门的,换个链接

网友A:
你用的双向晶闸管是什么型号?

网友B:
驱动要加强,可控硅的型号也要注意,要考量导通内阻。

网友C:
估计是那两个360欧的电阻没选对。

网友D:
方法肯定可以,但你的电路可不可以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