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功率电感及工频电感它们的定义及作用

楼主(2011-11-02):
今天有个面试官问我DC DC转换后为什么要用功率电感,而不用工频电感,这个我还在没详细去了解,在网上查了一下,没什么收获,有大侠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A:
DC-DC转换后,使用电感目的是滤波。DC-DC转换后纹波频率相当高(至少数十kHz),应该使用适合在此频率上工作的电感。
用工频电感(这位考官可能是指硅钢片铁心的电感)不是不可以,但往往没有这么小的硅钢片铁心,且硅钢片铁心电感往往叠绕,分布电容较大。在大电流输出的开关电源中有这样的应用。

网友B:
2楼,不用工频电感,应该是工频电感用来做工频滤波的,而DC-DC却不一定是工频,一般都是几十K到上百K的频率,自然不能用工频喽,工频的只有50HZ

网友B:
但如果你用AC-AC然后半波或全波整流,这个时候就要用工频电感啊

网友A:
3楼、4楼:
不是这么简单。
从来没有“功率电感”和“工频电感”的说法,只有某电感使用某种铁心材料的说法。
我猜测这位考官说的“功率电感”和“工频电感”,是指以铁氧体为铁心材料和硅钢片为铁心材料,这在2楼已经说过了。
电力工业上经常使用空心电抗器,就是个空心大线圈,或是水泥灌注的电抗器,虽然这种电抗器工作频率并不高,上限约数百Hz,顶多1kHz。
多数小功率(数W到数百W)开关电源输入使用220V整流获得直流,其输入端通常都有滤波用的共模电感。此电感工作于50Hz工频,但却都是铁氧体心。
在2楼我也说过:大电流输出的开关电源,其输出滤波电感可能使用硅钢片铁心,实际上也确实有这样的应用。
硅钢片铁心用于数kHz甚至数十kHz频率,早在电子管时代就有。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的解答。可不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工频电感以硅钢片为铁心材料,体积比较大,价格也比较贵。
2、工频电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用,比如大电流
3、工频电感不是指工作于50Hz的电感
4、电感的使用应该以所应用的频率为选用标准。

网友A:
6楼:
我在5楼已经说过:从来没有“功率电感”和“工频电感”的说法,只有某电感使用某种铁心材料的说法。
估计这位考官也不是多么高明。

你的总结,四点均有些不正确。
电感的结构和材料,都是根据使用要求选择的。使用要求不仅仅是频率(频带),还有其它要求,例如损耗(发热等)、直流成份大小……等等。

楼主:
谢谢maychang的解答。

网友C:
用硅钢片的电感高频损耗大,无法适应DC-DC输出的us级别的高频干扰。
5楼说的也不对,共模滤波器上面走50Hz不等于这个滤波器要滤50Hz共模干扰,实际上电源上的共模滤波器是滤高频干扰的。硅钢片铁心用于数kHz也就到头了,20kHz也能过但效率极低,几十千赫用的是坡莫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