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电子学问题请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1-02):
欧姆定律啦!
Q2集电极负载为10k欧,电流1mA,当然电阻上压降为10V。
20V-10V=10V,此即集电极对地电压。

楼主:
问题是怎么算出来Q2的集电极电流为1mA呢?

网友A:
4楼:
Q1Q2完全相同,且在同一硅片上,温度也相同。
两管基极串联电阻相同,且从同一位置取得电源(Q1集电极),故两管基极电流相同,两管集电极电流也相同。对图B,发射极串联电阻也相同,所以集电极电流也相同。Q1集电极电流为1mA,Q2集电极电流也必为1mA。

网友B: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C:
道理是对的,细节有疑问。
图中,Q1的集电极有4个支路:2个10K电阻,1个20K电阻,Q1集电极。
2个10K电阻各流出1ma电流,Q1集电极也要流出电流1*B ma,B为Q1放大倍数
所以20K电阻应流入B+2 ma电流,而20K电阻压降只有10V (流入0.5m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