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搭建仪表放大电路不稳定

楼主(2011-11-03):
我用LM124二级放大搭建传感器信号的仪表放大电路,用数据采集卡采集,但是有不稳定的现象。传感器在负载不变,或不加负载的情况下,读数会发生偏移。比如一开始可以稳定在0kpa左右(标定后),过会儿会偏移到20-30kpa的样子,然后动动航空插头或按按LM124芯片,又会好了(稳定在0kpa)。请问这可能是怎么回事?

楼主:
会不会是航空插头或LM124芯片插座接触不良了?或者还有可能是其它原因?

楼主:
有兄弟告诉我吗?很急

楼主:
或者有什么补救措施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这问题?

网友A:
传感器输出共模有变化吗?
可以推荐使用INA826,集成三运放仪表放大器,高CMRR。
www.ti.com/product/ina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