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效率的问题。。。。21第一帖

楼主(2011-11-03):
一直潜水,冒下泡。。。。。

DC-DC电源使用反激拓扑,输入30-50V,输出3-4V,功率10-15W,使用的PC40磁芯,EE13骨架,开关频率100K,IC使用LM3478。
效率一直不到60%,请问各位老师,PC40磁芯是否支持100KHz,EE13能不能支持到10W的功率

变压器初级36匝,次级6匝,多股并绕电流不成问题,磁芯加气隙,初级电感100uH,漏感10uH左右
我是新手,请各位老师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顶一下  坐板凳

网友A:
1、PC40磁芯支持100KHz,EE13支持到10W的功率好象有点欠,如果要求不高,也能用!
2、这一款电源做到60%的效率应该差不多吧!原因是D2,D3的压降太大导致,具体你自已算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A:
再说明一下:此处的压降太大特指D2的导通压降占输出电压的比重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LS,电流在3A的时候,两个SK34的压降在0.4-0.5左右,影响了效率。使用压降小的肖特基效率也只能做到60%左右。漏感也有些大,RCD电路上的电阻也比较热 。这个电路通过修改能否做到80%左右的效率?请大侠指教

网友A:
大侠不敢当,签名那样写也是为了生计没有办法!
一般输出低电压大电流的电源,为了提高效率,最好次级用同步整流,不过成本高一些。
另外一个方法是反激出一高电压(如24V),再用同步整流的DC-DC,这样也挺不错。效率85*0.9=76.5很容易达到,成本也不会高很多。
考虑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整了RCD吸收电路,R加大到200K,功率降到10W以下,功率做到了75-77%,在电源方面的理论知识还很匮乏,还需努力。谢谢power_l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