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B覆铜时,不同网络铜之间的间距

楼主(2011-11-03):
(无正文)

网友A:
视电压、材质、使用环境、安全标准、以及加工限制等因素影响,没有单一的标准。

网友B:
对,没有一定的标准,我一般做普通板,覆铜间距用10MIL,我信号线间距是8MIL,这个要根据扳子来定,有EMC,EMI标准

网友C:
若无特殊要求,按照软件默认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