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lk 写失败

楼主(2011-11-03):
对于USB我还是个菜鸟,问下各位大侠,USB BULK out 传输 字节数量有限制么?我用的是EP6做PUT 端点 EP2做IN端点,我想在PC机用cypress的开发工具EZ-USB Control Panel用EP6 out 端点写32个数,然后再用EP2 IN端点拿到EZ-USB Control Panel 上来,但是怎么得到的数都是错误的,急 谢谢了

网友:
要看你固件中对端点2和6的字节数的设置,还有就是端点的缓冲模式设置,匹配好了才能正确的接收和发送!固件程序中最好是在TD_Poll中进行读取和发送!

网友A:
应该是固件中的端点设置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吧。楼上也是专家,很对。

网友B:
固件和端点问题,同意楼上的: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