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问题,大进步!

楼主(2011-11-03):
公司产品液晶上面的一个电路,电源是液晶的电源,为什么加个这样的电路呢?产品工作的环境有点复杂,供电系统干扰大。  电路中的那个47UF的电解电容和104的瓷片电容分别有啥作用呢?

楼主:
请大侠详细讲解,也可以拓展延伸多讲解点,呵呵!

网友A:
那两个电容起着滤波和去耦的作用。

网友B:
大电容虑低频;小电容率高频

网友A:
“滤波”电容既可滤去电源本身的输出纹波,还可作为储能器件确保负载的电流脉动需要。

“去耦”电容则是将负载端电源电压中的高频干扰成分(可能来自负载本身)对地短路去耦。

网友A:
如果仔细分析相关电容的频率特性可以发现,其组合的本质就是对地形成一个相对较宽的通带,以旁路掉相应的电流脉动和干扰纹波。

网友C:
虽然也知道这个作用,但是HWM解释得很好

网友D:
学习了 不过电容作用也就那先 储能、滤波、去耦等 就是有时分析不清楚....

网友E:
上面几位说的都不错,通俗说就是让你的供电更稳定,减少波动,确保满足设备供电的要求

网友F:
5楼解释的很详细 谢谢

网友G:
理想世界中的电容只要47μ的那只就行,可但是没有理想电容:lol

楼主:
理想世界中的电容只要47μ的那只就行,可但是没有理想电容:lol
引用 网友G:

此话怎么讲呢  请说说吧!

网友H:
大电容虑低频
小电容率高频

网友G:
回复 楼主:
因为理想电容现实中不存在,电解电容有较大的等效电感串联,所以对高频有较大的电抗,所以并联了一个高频特性好的小电容进行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G:
等效模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