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SYNC同步信号中,KJKJKJKK到底是指代啥意思呢?迷惑!

楼主(2011-11-03):
在USB2.0的协议中关于SYNC同步字段的描述:
所有的数据包开始于同步字段,同步字段出现在总线是在IDLE后的二进制串KJKJKJKK,用NRZI编码。它用于以本地时钟使输入电路对齐输入数据,长度定义为八位比特。同步服务仅使用同步机制,在同步字段最后两位用于标记同步字段的结尾和作为PID开端的参考.
同时,关于SYNC的描述中还有:
Which is a coded sequence that generates a maximum edge transition density.
所有的数据包都是用一个SYNC字段(码段)开始,SYNC字段是一个编码序列,这个编码序列产生一个最大的边缘转换密度.
既然要求一个最大的边缘转换密度,我的理解就是数据要010101010101或者说1010101010这样的字节内每一位和前一位电平相反,才会有最大边缘转换密度。
而所谓KJKJKJKK的NRZI编码到底是什么呢?好像不应该是010101或者101010这样的吧?KJKJKJKK到底指代什么意思呢?
高手请帮忙回答!谢谢

网友A:
kjkjkjkk是编码之后在差分线上出现的电平信号。原始数据是0x80,二进制是1000_0000,低位先发,是0,usb差分线空闲状态是J,遇到0,nrzi编码反相,所以是K,下一个又是0,再次反相,是J,仔细分析,最后一位即最高位是1,所以整个编码是kkjkjkk,kk用于区别结束。

网友B:
k
j
就是代表两个差分线的10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你的回答,让我茅塞顿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说法应该不太准确,如果仅仅用1,0状态来区分的话,貌似USB协议中,高速模式和低速模式下,,K,J均可代表0或者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想请教,这个K和J两个字母,到底是哪两个英文的缩写呢?

网友A:
这个,难住我了

网友C(2012-02-09):
JK 表示的JK触发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