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iblaze 内部ram mutiboot问题

楼主(2011-11-03):
目前用xc3s200做一个项目,需要在上电的时候从外部的spi flash里面把程序拷贝到内部ram里面用,由于内部ram很少,microblaze用内部ram的话最少都得4k,我希望年能最后boot后代码空间有8k

网友A:
内部ram很少是多少

网友B:
RAM是多少呀 楼主说清下

网友C:
目前用xc3s200做一个项目,需要在上电的时候从外部的spi flash里面把程序拷贝到内部ram里面用,由于内部ram很少,microblaze用内部ram的话最少都得4k,我希望年能最后boot后代码空间有8k ...
引用 楼主:

网友A:
看不懂是吧:D

楼主:
3s200a ,最多就16kbyte,按照常规,内部ram的最少都得4k,那么我只能由8k的空间作为后面应用程序。我的想法是如何设计能够用16k,而且还能程序从外部的flash读入

楼主:
请大虾们注意是内部ram,

网友C:
又用内又用外,何必呢?
外边大一点即可:)还给自己添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