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P核Distributed arithmetic FIR Filter的问题

楼主(2011-11-03):
在使用滤波器IP核时,添加滤波器系数的COE文件为下
IPradix=coefficient_2;
//coefdata=-100,29,340,520,340,29,-100; 十进制的系数,扩大1000倍变成整型的,方便FPGA读入改成二进制
coefdata=1111111110011100,0000000000011101,0000000102010100,0000001000001000,0000000102010100,0000000000011101,1111111110011100,
选择的是7抽头,16位的位宽,但是写入的时候总是提示
Coefficient 0 with value 1111111110011100 exceeds the specified coefficient width 16
请问有谁用过Distributed arithmetic FIR Filter设计滤波器的吗?

网友A:
关键是你写成01串软件就能认为你用的是二进制吗?
提示写的很清楚:你这个数超过16位宽了

网友B:
没用的飘过

网友C:
我也漂一回吧

网友C:
紧随猴版

网友B:
再减少一位试一试啊

网友D:
难倒两位大侠了?可见你这问题不是一般地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