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 spi例程

楼主(2011-11-03):
// master
#include <ioCC2530.h>
void main()
{
        CLKCONCMD = 0x80; while (CLKCONSTA != 0x80);        // 32MHz
        // SPI Master Mode
        PERCFG |= 0x02;        // map USART1 to its alternative 2 location. P1_4: SSN, P1_5: SCK, P1_6: MOSI, P1_7: MISO
        P1SEL |= 0xE0;        // P1_5, P1_6, and P1_7 are peripherals
        P1SEL &= ~0x10;        // P1_4 is GPIO (SSN)
        P1DIR |= 0x10;        // SSN is set as output

        U1BAUD = 0x00; U1GCR |= 0x11;        // Set baud rate to max (system clock frequency / 8)
        U1CSR &= ~0xA0;        // SPI Master Mode
//        U1CSR &= ~0x80; U1CSR |= 0x20;        // SPI Slave Mode
        U1GCR &= ~0xC0; U1GCR |= 0x20;        // MSB

        for(;;) {
                P1_4 = 0;        // SSN LOW
                U1DBUF = 0x55; while (!(U1CSR&0x02)); U1CSR &= 0xFD;
                U1DBUF = 0x00; while (!(U1CSR&0x02)); U1CSR &= 0xFD;
                unsigned char temp = U1DBUF;
                P1_4 = 1;        // SSN high
        }
}

// slave
#include <ioCC2530.h>
void main()
{
        CLKCONCMD = 0x80; while (CLKCONSTA != 0x80);        // 32MHz
        PERCFG |= 0x02;        // map USART1 to its alternative 2 location. P1_4: SSN, P1_5: SCK, P1_6: MOSI, P1_7: MISO
        P1SEL |= 0xF0;        // P1_4, P1_5, P1_6, and P1_7 are peripherals

        U1BAUD = 0x00; U1GCR |= 0x11;        // Set baud rate to max (system clock frequency / 8)
        U1CSR &= ~0x80; U1CSR |= 0x20;        // SPI Slave Mode
        U1GCR &= ~0xC0; U1GCR |= 0x20;        // MSB

        for(;;) {
                U1DBUF = 0x88;
                while (!(U1CSR&0x04)); U1CSR &= 0xFB;
                unsigned char temp = U1DBUF;
        }
}

网友A:
又是SPI的问题 今天格格也在愁她的SPI 难道光棍节让沟通变的如此之难:L

楼主:
那个, 问题解决. 代码没错...

sck线焊接不良.....:L

网友B:
看来大家比较热衷讨论spi的问题,代码没有问题

网友C(2012-05-28):
LZ确定程序能用吗?我试了 一下,貌似不行啊~~

网友D:
楼主的代码有些模糊不清的呀,能给说明白一些吗?

网友D(2012-07-10):
嘛意思啊?

网友(2013-01-25):
我把片选CSn拉低之后,SO持续输出高电平,这是什么回事呢?

网友E:
木有看懂

网友F:
偶也来看一看

网友G(2013-06-05):
求解啊,各位

网友:
楼主也没有说什么问题的。

网友H(2014-03-29):
刚好用到spi,

网友I(2014-11-03):
程序能用,楼主好人

网友J(2014-12-30):
楼主 cc2530如何用api  给cc1100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