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heet里的上升沿时间没太看明白

楼主:
表中只给出了建立时间100ns 。我想知道上升沿时间有多大,关心这个指标
从图1中可以得出如下信息吗?
1、输入脉冲 经过40ns的时间 才能输出 输出脉冲 (传输延迟)?
2、此器件输出脉冲上升沿时间最快可以达到60ns?
图2中数据又该怎么理解?
3、每个格50ns ? 那输出上升沿 约25ns
4、图2中 又写着个100ns ,什么意思,搞糊涂了

此datasheet是LM6264。

谢谢指点!多谢!

网友A(2011-11-03):
re LZ:

没什么不对的,传输时间是入出波形的时间位移,上升和下降时间是波形的上升和下降段的时间。下图中的100ns是指时间轴每格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图中 TIME (50ns/div) 不就是代表横轴每个格子50ns吗?
怎么还写个100ns ?

网友A:
to 3L:

50ns应该有误,100ns是照片中实体显示的数据。

网友B:
图1最主要是想说明不同温度下,几个特征时间的变化规律。
例如,上升时间在56ns至66ns之间,不同温度下这个时间可能并不一样。

网友C:
50ns应该有误,100ns是照片中实体显示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