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版,MDK环境如何才能把常量数组放在103的代码空间?

楼主(2011-11-03):
如何定义才能把常量数组放在STM32F103的代码空间?谢谢!
Uint08    You[32]={0x00,0x20,0x21,0x22,0x27,0x2C,0x34,0xE4,0x24,0x24,0x24,0x27,0x20,0x20,0x20,0x00,
     0x40,0x80,0x00,0x00,0xFF,0x90,0x90,0x90,0x94,0x92,0x93,0xFE,0x00,0x00,0x00,0x00};//有
Uint08   Xian[32]={0x7F,0x40,0x4C,0x72,0x41,0x00,0x7F,0x52,0x53,0x52,0x52,0x52,0x7E,0x00,0x00,0x00,
     0xFF,0x00,0x40,0x20,0xC0,0x00,0xFF,0x02,0x04,0xC0,0x30,0x48,0x84,0x06,0x04,0x00};//限
Uint08   Gong[32]={0x00,0x00,0x01,0x02,0x0C,0x70,0x21,0x00,0x00,0x70,0x08,0x06,0x03,0x01,0x01,0x00,
     0x00,0x80,0x04,0x0E,0x14,0x24,0xC4,0x8C,0x08,0x08,0x28,0x1E,0x0C,0x80,0x00,0x00};//公
Uint08  Si[32]={0x00,0x08,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48,0x40,0x40,0x7F,0x00,0x00,
     0x00,0x00,0xF8,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F0,0x00,0x04,0x02,0xFC,0x00,0x00};//司

网友A:
前面加const

楼主:
Uint08                 Ai[32]={0x20,0x20,0x20,0x20,0x26,0xF9,0x20,0x20,0x20,0xF8,0x27,0x22,0x20,0x20,0x20,0x00,
                                        0x01,0x01,0x02,0x02,0x04,0x88,0x50,0x20,0x50,0x88,0x04,0x04,0x02,0x03,0x02,0x00};//艾
怎么不加const时内存情况是这样
Program Size: Code=29234 RO-data=446 RW-data=160 ZI-data=3968

const Uint08                 Ai[32]={0x20,0x20,0x20,0x20,0x26,0xF9,0x20,0x20,0x20,0xF8,0x27,0x22,0x20,0x20,0x20,0x00,
                                        0x01,0x01,0x02,0x02,0x04,0x88,0x50,0x20,0x50,0x88,0x04,0x04,0x02,0x03,0x02,0x00};//艾
而加了const后内存情况是这样?
Program Size: Code=29234 RO-data=446 RW-data=128 ZI-data=3968

加了const后数组32个字节到哪去了?怎么RAM和FLASH空间都没有体现??

网友A:
你这个变量不管是在RAM时,系统还是要将这些数据存放在内存中,运行时读出来初始化这个变量,const的功能是程序运行时你是不能改变这些内容的,因为它的地址是在Flash空间的。

楼主:
4楼答非所问

网友B:
是不是可以通过指定 section 来实现的?……

楼主:
只要加const就可以,在.MAP文件内才可以看到定位在FLASH空间。RO-data的数据也说明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