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老大 帮个忙

楼主:
现在用99做了一个四层高秘度板  敷铜:GRID :TRACK  这二个字改变了多次都没用
板厂哪边全是线条  GIRD设为0 也是一样 敷铜这间还是线条而且有间隙  望指导一下

网友A(2011-11-03):
"这二个字"
"哪边全是线条"
"这间还是线条"
我不是很理解,望LZ别激动,慢慢说
是不是敷网状铜了

楼主:
我可能没表达清楚  刚才问板厂了  原来是要到350中复制铜

网友B:
你按上面的设置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