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法”电路运放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1-03):
此电路目的是什么?
从电路本身看,是施密特触发器,输出端是根据热敏电阻变化“开关”式动作的。

网友B:
我觉得不需要下拉 是个减法器

网友:
同意二楼观点

网友C:
为什么搞成正反馈?

网友D:
滞回比较器?

网友E:
说法怎么这么多。。。

网友A:
7楼:
“说法怎么这么多。。。”
3楼除外,其他各楼说的是一回事。

网友E:
回复 网友C:
用作比较器?

网友F:
LZ先确认一下运放2、3脚有没有画反。

网友G:
此电路目的是什么?
从电路本身看,是施密特触发器,输出端是根据热敏电阻变化“开关”式动作的。
引用 网友A:

温度保护用的。

网友H:
好像并非减法电路,你的输入极性貌似没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说,为什么是减法电路?而且我同意大家的观点,我也认为是个比较器,但我还是搞不懂,为什么是正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画反的,就是这么画的,我也搞不懂。。我师父不愿意跟我认真解释,郁闷。。。

网友F:
没画反的话,大伙们都说了,不是减法器,是滞回比较器。
输出端OUT电压只有两种状态,要么是0(接近0),要么是VCC(接近VCC)。

网友I:
估计是个比较器来的